铣床调调正求助

楼主(2012-10-12):
请问师傅们万能铣床工作台扳转角度后,用什么方法才能调到归零(走刀时x.y轴分区与主轴平行)

网友A:
正常到位有限位和标度。精细调整用方框水平仪配合,用百分表打。你也可以用检验芯棒来打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到位有限位和标度。精细调整用方框水平仪配合,用百分表打。你也可以用检验芯棒来打表。

精确调整具体怎样打表,麻烦说下,不知以什么来做基准

网友B:
拿个磁性表坐吸在主轴下端,表直接打下面的平面
校队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拿个磁性表坐吸在主轴下端,表直接打下面的平面
校队就OK了

不行的,扳转角度后纵向工作台的导轨也同时转动了,纵向移动工作台使终是在导轨上,表头只能测量到一个点,除非是把表座放到工作台上,但没有基准可测,用表头测床身上的垂直升降导轨但不准确,谁有好方法和经验请指教,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扳转角度后纵向工作台的导轨也同时转动了,纵向移动工作台使终是在导轨上,表头只能测量到一个点 ...

将磁性百分表座吸在工作台上,把百分表头对正一边的升降导轨平面校准零位,移动工作台把表再对到另一条导轨平面看差多少就可以转动角度调了。表头压一点点就可。

网友C:
平放一个水平仪在台面上,两边跑一下打表,对零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平放一个水平仪在台面上,两边跑一下打表,对零即可

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