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们,这三个溢流阀分别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10-12):
两个泵附近的是溢流定压吧?那左面的那个呢。。。。

网友:
泵的出口有单向阀,若一旦超载,这两个发可以溢流,使泵得到保护,与此同时单向阀下游的压力可以从左面的溢流阀溢流。

网友:
都一样,就截图而言,系统是由两个液压泵供油的,左边那个是限制主干路最高压力的。

网友:
两个保护泵,一个保护系统

网友:
左边的那个是起主干路溢流作用。至于泵旁边的,估计是考虑上面的截止阀一旦处于关闭状态没发现时,泵启动打压,起到溢流保护油泵的作用。不过倒是很少看到溢流回油又回到吸油管路上的,一般都是直接回油箱的。

楼主:
明白了,谢谢各位大侠

网友:
你说的那个是起到安全阀的作用,保护系统正常工作所需要的

网友:
同意4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