碗口如何弄平?

楼主(2012-10-12):
这个形状的方盒口部如何弄平

网友:
什么材料??

网友:
首先要确定弄平的概念是什么,具体要求是多少,如果非常平整的话,有平面度要求的话,还要看是什么材质,可以选择适合的研板,进行研磨!然后在检验平台进行检测!

网友:
应该是拉伸后裁边吧

网友:
是铝制件拉伸后要弄平吗?楼主有些基本条件都不说,别人怎么给你解决问题呢?

网友:
放铝板上打个螺纹孔,然后压板压住下面,用把铣刀上面平一刀,目测铝的啊

网友:
放铝板上打个螺纹孔,压住了 铣刀上面平一刀

网友:
顶平面 车一刀

网友:
这是什么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