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攻丝问题求助。

楼主(2012-10-12):
美制细牙   1/4-28U 攻丝怎么好攻点?  底孔为5.6.   我们的师傅加工的时候叫苦连天啊,不注意就会断丝锥。
材质不锈钢,在圆轴上攻丝。数量比较多,机攻怕断,手攻效率低,攻斜了一样短。 不知道可有不锈钢
攻丝的高手讲解讲解经验???

前段时间好像有见到说用猪油加什么的比较好攻的?

网友:
从“没有那金刚钻,别揽那瓷器活”一俗语中可知,做什么工作要配套什么设备,在不锈钢上攻螺纹就要用好丝锥!

网友(点评):
好不好我不知道,听说买的70几块一个的,买了5个,就是用来断的。。。。。

网友(点评):
太便宜了,这个得买进口的,再说孬的丝锥断了取出来都是个问题

网友:
用好的丝锥,再加一些调和的攻丝油应该没有问题,具体攻丝油是什么的我也不知道

网友:
不锈钢攻美标细牙孔,丝锥选择很重要,当然润滑液很重要,量大你要反复摸索,试用新丝锥。曾经有个产品,全是螺纹细牙,一件有十几个10-32的细孔,丝锥有时攻不了几件就断,一断工件就废,一直都用比较好的OSG和YAMAWA丝锥,效果还不行,外发加工后,有个供应商研究了半年,反复试用几十种丝锥,找到一种不起眼的外国丝锥,能攻七十几件以上,标准底孔,只只螺纹孔经得起螺纹塞规检查。简直奇迹,问了多次,也一直不说,只听说是一家不起眼的欧洲公司的。

网友(点评):
那很是希望楼主用点“糖衣炮弹”,吧这个公司给挖出来

网友(点评):
今天师傅攻了2个孔,断2个丝锥。才攻4个牙就断了,底孔加大了10丝还是不行。。。不知道咋整了

网友:
买几把不锈钢专用的丝锥,带MoS2涂层的最好,其次是TiN,没有就使用攻丝油,植物油中菜籽油要比豆油好点,其次是调和油。有条件也可以在丝锥上抹上猪油。

网友:
丝锥选择是重点!其次是油脂!还有就是技术因素

网友:
LZ 是哪里的  我们这里有瑞士MANIGLEY的丝锥  有需要可以联系 QQ1957211284

网友:
见识啦,见识哦。

网友:
不锈钢攻丝,用酱油最理想!试试吧!我从一个老钳工师傅处得来的经验点!比调和油都好!

网友:
有没有试过挤牙丝攻

网友:
不锈钢的硬度也蛮大的,用专业的攻丝机效率会高些的哦,我们有看能否帮助到您!

网友:
现在加工不锈钢用挤压丝锥比较多了,寿命长,效果好,刚性好不容易断。

网友(2012-11-17):
你可以联系我看看能不能帮到你13702087968张

网友:
普通丝锥就好,一般一根几块钱,加油酸就好,关键是丝锥自己刃磨一下,M1.2的我们单位都试过,并且材料是钛钢

网友:
专业加工的熟手用普通丝锥也好用的。不锈钢也有好坏的。总得来说:丝锥磨得好,油要找得好材料好,转速要适当。量多可找我。

网友:
额,这个问题在我们车间之前的QC项目中提出了,
1、丝锥由普通的改成了硬质合金的
2、润滑选用猪油加醋的混合物
3、润滑,量不多的话虎钳竖直装夹让润滑油充分

网友:
听一个钻床的老师傅提过, 好像是机油加 四氯化氮  攻不锈钢会狠给力

网友:
一矿泉水瓶机会 加 一瓶盖子 四氯化氮。 好像是这个来的。

网友:
把丝锥的后刀面磨掉一部分,加豆油会好些!

网友:
老板,不锈钢硬度比较大,需要用专用的丝攻才好的嗯,然后如果要提高效率的话还是用机器来攻好的嗯,我们这边是专业做攻丝机的,看能否帮助到,1073813834 Q号

网友:
螺纹孔要吹干净  刀具要尽可能找正 多用润滑油  手工攻双手用力均与  途中可以再滴点油 其次刀尖磨损了要立即更换 总的来讲 手工攻是个细致活 只能慢慢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