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E启动问题

楼主(2012-10-12):
我最近安装PROE的时候,也已经正确的安装了破解文件,但是在双击桌面快捷图标或者安装目录下的图标

启动都没有反应,只能通过安装目录下的proe1.bat

图标启动,还有当用PROE画画图保存后双击也打不开,我在网上也找了方法,也没有找到解决办法,也试过换其他版本的来安装,都是同样的问题,不知道是不是电脑系统的问题,我不想重装系统,因为安装了许多软件,我电脑系统是win732位的,望各位高手能帮忙,小弟在此先谢过了

网友A:
你装什么版本的?网上应该都有说明详细步骤的,我前段时间刚装野火3.0,

网友:
你看看桌面图标的目标和启动位置有没有设对!

网友B:
安装得不成功,重装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装什么版本的?网上应该都有说明详细步骤的,我前段时间刚装野火3.0,

我的是5.0的,我也是按照网上的步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重装

我都轮着各个版本重装几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得不成功,重装吧

安装应该成功了,我用proe1.bat启动是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