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在CAD里怎么标注啊

楼主(2012-10-12):
这个在CAD里怎么标注啊

网友:
先画引线,然后再标注引线之间的尺寸,不知道是不是?

网友:
无论怎么样的标注,或者说有多么难,将标注的尺寸打断,然后慢慢移到自己所要的位置即可。

网友:
这个是先用普通标注(如快速标注)标注出尺寸后,然后在标注选项下找到倾斜选项,输入倾斜角度就可以让标注倾斜了!
这在大学里机械制图第四版里的学过!

网友(点评):
你们用的不一定是一本书啊,大学又不是统一教材

网友:
先用普通标注(如快速标注)标注出尺寸后,然后在标注选项下找到倾斜选项

网友:
标注出尺寸后,用dimedit,然后在标注选项下找到倾斜选项,就行了

网友:
先快速标注再进行编辑标注

网友:
学习了!这功能以前还真没用到过!

网友(2014-12-29):
引用 网友A:
_dimedit

我只想说你写了个错别字。应是按部就班。

网友:
我用CAD2014的,先正常标注好了。,在按标注注释选项卡。下拉菜单中有个倾斜的。

网友:
51自学网里面,有个视频教程。将标注那一块的,讲到这个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