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俩导轨悬!

楼主(2012-10-12):
两个圆表示两根直径 12MM 的圆导轨,矩形表示套在上面可以来回滑动的滑块。A是上面的导轨,B是下面的导轨。两者相距50mm。C是AB的中点。
滑块承受扭矩T=4.5KgM。相当于A、B各承受2.25KgM的扭矩。可以算得F1=2.25KgM / 25mm =90Kg。F2也一样。
请注意A、B是直径12mm、长1M的导轨,材料为45钢。
我看这俩导轨够呛!
不知大侠们以为如何?

网友A:
这种结构即使没有那扭矩也极易卡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结构即使没有那扭矩也极易卡死。

为什么容易卡死呢?这结构其实就是丝杆滑台,A、B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丝杆的,只是没有画出来而已。应该不容易卡死的吧?

网友(点评):
杆太细了又太长,自身挠度算一下可能超过毫米级,一定会卡死的!

网友:
实际的受力应该不是这个样子,按图中这样两根导轨能至少扭半圈了,单根挠度有一分米左右

网友:
必死无疑

网友:
楼主的计算看上去不对啊。。再仔细看,总觉得那里不妥,但是看不出什么问题。不如哪个高手指点出来看看

网友:
1.你的扭矩T=4.5KgM不知道是怎么算出来的,不一定对!你应该给出的是偏心力F,而不是扭矩。
2.用两个光轴来承受扭力,原理是没问题,但是你的轴又细又长,直径12才mm,长度1m,而且材料还是45钢,很容易中间下垂,本身就会使两个光轴的平行度难以保障,安装也是问题,如果非要用也不是不行,光轴很多卖的,买现成的就行,一般都是不锈钢材料的,强度和刚性都比45好的多,另外表面粗糙度很好,镀硬铬,很耐磨,摩擦系数小。
3.以上社友提出的容易卡死,不是没有可能,即便是不卡死,也有可能出现某个部位摩擦力过大,影响传递功率。建议用一根直线导轨。

网友(点评):
两根导轨相对好些,就是加工要求高些,一根导轨如何克服扭矩的回转?原则上,传动的无论丝杠还是丝杆都不允许受径向力的,楼主的结构没问题,只是尺寸上,直径12太小了,挠性变形大.影响滑动效果,直径加大就没问题了

网友(点评):
准确说应计算倾覆力矩!

网友:
楼上说的对,还是用直线轴承吧,

网友:
扭矩的单位是错的啊,不是kg.m,是kgf.m

网友:
采用带基座的光轴吧。直线轴承类似于线轨,开口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容易卡死呢?这结构其实就是丝杆滑台,A、B之间应该还有一个丝杆的,只是没有画出来而已。应该不容 ...

12的杆1M长,刚性恐有不足。再则,这种结构防尘不当极易卡死。
这类设计应该考虑刚性设计而不是考虑强度设计。你应该算算这两根倒杆的挠度。

网友(点评):
是一定会卡死,加工/安装都难保证。

网友B:
我怎么看不懂这扭矩T是怎么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怎么看不懂这扭矩T是怎么给的

抱歉是我没画好。其实是这样:两根导轨一上一下,滑台套在导轨上。滑台侧面伸出一根长杆子,它导致了扭矩。

网友:
中间给出的应该是力啊,而不是扭矩,很容易卡死。最好有一个采用矩形导轨

网友:
楼主的4.5kgM应该是物体质量乘以重心到丝杆中心的距离
T=F1*50mm

网友:
用直线轴承导向好一点,导杆的材料用表面硬度高的CR12光杆。

网友:
两个孔,上面做成圆孔,下面做成竖向的长孔。何故?天无二日,国无二君也。
圆孔宜大,长孔可小。
上轴出力向上,以平衡重力,下轴出力向右,以平衡力矩。
由于下轴出力的缘故,导致上轴出力的方向向左偏转。
若想维持原结构而运动自如,也不是没有办法,那就是制造和安装都保证极高的精度!

网友:
不算扭矩应该算倾覆力矩

网友:
计算明显错误。按经验来,你的机构肯定要出问题。具体计算方法,我有收录资料,如果需要,吧你的邮箱发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