汽车保险杠塑料一般用什么型号,我想自己维修下。

楼主(2012-10-12):
我塑料保险杠一小处边缘被我撞的撕裂了,是否可以拿烘枪把塑料融化,使裂缝合拢,然后打磨下再上漆,

还有一个事情咨询下,家里有2辆80CC的摩托2年多没开了,200块1辆卖收旧货的我不高兴,可不可以把2车利用起来,发动机等多是好的。

网友:
一般是改性PP

网友:
把保险杠拆下来,在里面用环氧树脂刷好,贴玻璃布,待干透了,装好,正面的缝隙填充环氧胶,表面再打一层腻子,喷成你原来的颜色就可以了,

摩托车这东西,就是随便拆了玩的,假如有工夫,自己拆了组装吧,重要的几大件,比如气缸、曲轴等有严重问题了,就甭再修了,没有意义了,这些东西没有问题,清洗一下,换活塞环,还可以用,

网友:
塑料保险杠毛用没有,那个纯装饰用的,敲掉不要了

网友:
不是太懂

网友:
塑料这个基本上是一次性的。刚成型好时候确实能够起到一定的抗冲击作用,而且比金属要好。但是结构不能破坏,不能老化。一旦结构破坏掉或是老化掉就跟纸做的差不多。只有装饰作用。为了安全考虑最好是去换新的。补只能补起来外观。抗冲击强度是补不起来的。而且破的地方已经成了应力点。一次还坏那个地方。
摩托车卖不?看能不能买回来自己改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