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氧气钢瓶中气体压力是否达标?

楼主(2012-10-13):
求教!如何检测氧气钢瓶中气体压力是否达标?

网友:
氧气钢瓶上不是有压力表吗?  但现在一般都不达标的.____压力不足!

网友:
你是不是想问氧气瓶所能承受的气压是否达标?如果是按你之前的问法,像二楼说的用压力表就可以啊,我想你接触这方面不可能不知道吧?

网友:
自己买一个贵点质量很好的压力表。弄个钢管接到气瓶接口。慢慢开启阀门。读好压力后关闭阀门取下压力表组件放在安全的地方保存。
下次再用。

选表的时候注意使用范围哦

网友:
选用一个质量好点的压力表,钢瓶调节阀上都带的。
还有一种压力数显表,使用蛮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