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螺纹

楼主(2012-10-13):
图纸上标注的:2-3/8-4.7# API EUE PIN
锥度1:16 螺距3.75 齿高1.18  请问是什么纹??

网友:
我对螺纹没什么研究,我们公司有许多美国的设备,上面全是英制的螺纹,时间长了就对英制螺纹有了一点了解,下面我说的不知道对不对。
EUE=external upset ends 外加厚油管
EUE是API 5CT中加厚油管螺纹,一般每英寸是8牙,1.9寸以内的是每英寸10牙,锥度为0.0625in/in
1-3/8-6#和1-3/8-12#这两种我知道,你说的那种我不清楚。

网友:
楼上说的不错,api是油管的统一标准(美国的),pin是油管的公扣。至于下面“锥度1:16 螺距3.75 齿高1.18 ”不知为何要标注。

网友:
圆锥管螺纹

网友:
2-3/8″外加厚油管螺纹(2-3/8UPTBG),锥度1:16,螺距8牙/25.4mm,2-3/8″外加厚油管外径60.33,壁厚4.83mm(4.7lb/ft),内径50.67。

楼主:
谢谢各位大侠!使我对油管螺纹有了进一步的认识!我公司是专业生产钻油用零件方面的,所以每一个零件都离不开螺纹,而且都是美制的,种类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