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似链条或皮带纵向夹紧计算,求助

楼主(2012-10-13):
如下图,哪位大陕可以提供类似此输送机的功率计算方法。瓶子或桶悬空,两边用链条或皮带夹紧带动运动。。

网友:
请问是间歇运动的吗?还是连续运转?如果是间歇的话,间歇运动频率是多少?对响应速度有没有要求?知道这些问题,我才能确定用什么计算方法?

楼主:
就是连续运动,我只是想要有关这方面的资料(或相类似的),自己研究研究,平常接触的都是水平输送带的计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