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自动锁螺丝机起子头旁边那个张紧机构

楼主(2012-10-13):
左边的是放大图右边是整体图

如图红色圈起来的那个机构需要张跟合的动作,有木有前辈知道它的原理,多谢

网友:
我咋觉得就是个弹簧片。

网友A:
就是用弹簧撑着的夹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弹簧撑着的夹块

thanks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用弹簧撑着的夹块

网友:
两个对称的夹爪,用弹簧闭合。

网友(2013-05-30):
上面的那个是气缸支撑的吗

网友(2013-11-19):
弹簧夹爪

网友:
感觉跟气泵连起来的啊

网友B(2014-01-21):
类似吧 原理差不多

网友:
这么厉害,还能送螺丝

网友(2014-03-07):
不错终于搞懂了,谢谢

网友:
后面图片的原理很清晰

网友:
加了个弹簧,10楼的图片很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类似吧 原理差不多

请问一下,这是那本资料啊

网友(2014-07-29):
没做过。好想看看

网友(2014-09-26):
引用 网友B:
类似吧 原理差不多

在那里找出来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