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同一表面到硬度差问题

楼主(2012-10-13):
在看公司图纸的时候,会看到有些零件到技术要求中有这样一栏,比如:某某表面到硬度为50-60HRC,同一表面的硬度差不能超过3HRC,请问各位,硬度差超过几个单位后,对零件的具体影响是怎样的,还有就是如何形成这种影响?谢谢!

楼主:
{:soso__2177023469258475560_1:}都没人知道吗?

网友:
硬度差过大,加工不便。受力上硬度较低处易过载

网友(2013-02-21):
有的零件需要局部淬火来达到所需要的要求,会出现楼主所说的现象。
但同一表面相差太大的话,会出现裂纹,而且零件容易断裂。
主要是淬火后热处理应力引起的

网友(2013-05-26):
应力不均

网友:
像我们使用的 轧辊对辊面硬度和硬度差是有比较高要求的 ,因为这直接影响产品质量。

普通的机械零件硬度要看使用环境,硬度差估计会影响应力分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