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工加工45钢

楼主(2012-10-13):
有没有手工加工45钢的工具?刻刀可以吗??求大神指导,,,

网友:
想怎么个加工,如果只是刻几个字或者打磨几个毛剌肯定没有问题

网友A:
有手工钻孔的、倒角的、攻丝的等等各种专用工具

网友:
不明白楼主的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手工钻孔的、倒角的、攻丝的等等各种专用工具

哦哦我知道了,,用工具钢做成的工具就可以加工45钢,是不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