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零件先钻孔后再铣槽,毛刺往小孔里面翻,怎么样把毛刺去掉?不要再去回孔,

楼主(2012-10-13):
不要用传统仪表车回孔,怎么样把毛刺给去掉?

楼主:
图发错了。求教了

网友A:
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加工顺序,先铣槽再钻孔?
1.可不可以用大点的转头给圆孔倒一个小角,去毛刺。
2.如果数量不多,材质不硬的话,可以用刮刀去毛刺。

网友B:
修磨铣刀就应该可以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修磨铣刀就应该可以解决。

能 不能说的具体点????

网友(点评):
呵呵,回复后我就后悔啦,不知道如何删除。我说的修磨铣刀,把铣刀头部一段磨小(有一定锥度),加工的同时、利用它修掉毛刺,只适合孔与槽同心的状态或者这段“锥度”不影响加工的情况。

网友(点评):
其实和用钻头倒角去毛刺差不多啊。

网友(点评):
原理应该是一样的,不过加工出现的很多问题、不到现场是很难得到满意解决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不可以改变一下加工顺序,先铣槽再钻孔?
1.可不可以用大点的转头给圆孔倒一个小角,去毛刺。
2.如果数 ...

顺序是不能改变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顺序是不能改变的。

1.可不可以用大点的转头给圆孔倒一个小角,去毛刺。
2.如果数量不多,材质不硬的话,可以用刮刀去毛刺。
这两种方法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可不可以用大点的转头给圆孔倒一个小角,去毛刺。
2.如果数量不多,材质不硬的话,可以用刮刀去毛刺。 ...

是一个圆柱上面先通中心孔,然后再用铣床铣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一个圆柱上面先通中心孔,然后再用铣床铣槽

我明白你的加工步骤,你所说的毛刺是铣槽导致的,而且是在中心孔内侧,你完全可以用比中心孔大点的钻头给中心孔倒个角,毛刺不就去掉吗?

网友:
如果加工量比较大的话 可不可以用复合的钻头钻孔 直接把毛刺用倒角去掉了 然后再洗槽 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