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T液压冲床快下太慢

楼主(2012-10-13):
现在开发一台5T的液压冲床,快速杆直径20,油缸缸径90,活塞杆直径70,但是现在发现快下时基本不走,慢下和回程正常,请教大侠们怎么办(个人分析为快速杆直径太小(面积只有3.14平方厘米),回油端面积太大(25平方厘米)回油有一定的背压后拖不动)

网友:
这个有可能是你的被压太大了,或者是你回油节流口调太小引起的下降慢的原因,还是从设计上考虑吧

网友:
可以用Amesim等液压系统仿真软件把整个系统仿真一下,把参数优化好。

楼主:
谢谢各位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