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平行度和平面度的一些疑惑

楼主(2012-10-13):
请问:图中把上平面夸大倾斜了,以底面为基准,则竖直方向的浮动就是平行度,斜方向的浮动就是平面度,是这样的吗?

这样一个平板,今天看师傅测量的时候是打了图上蓝色的点位,然后机器计算出了平面度和平行度。请问平行度就是Z轴坐标的最大差值,平面度是根据别的算法计算出来的,是这样的吗?

如果上面的都正确的画,我们去磨一个平板,通过对Z轴坐标的控制,我们是否就是控制了平行度?那我们的平面度又是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
你对于平面度和平行度的理解是正确的,如图,至于怎么去控制打不上来

网友:
搞混了吧,平行度是位置公差,要相对于某一个基准才能谈平行;平面度是形状公差,无需基准。位置公差可以控制形状公差的,

网友:
被加工面的平面度由机床保证,即被加工面与机床传动丝杠平行(丝杠可能存在弯曲)。
平行度由装夹与机床同时保证,加工前根据工件基准面校调工件,使工件基准面平行于机床传动丝杠。

网友:
平行度是位置公差,平面度是形状公差,测量平行度和平面度用采点的方式均是错误的,三点成一面,你在一个加工平面上采一万个点,就会有很多个平面,你能采取一个加工平面上所有的点吗?不可能,所有说用采点的方式永远找不出误差最大的那个平面来衡量平行度和平面度...那么打表的方式是一个可取的测控手段
个人看法

网友A:
平行度是位置公差;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同时也控制形状公差的。“如果上面的都正确的画,我们去磨一个平板,通过对Z轴坐标的控制,我们是否就是控制了平行度?那我们的平面度又是如何控制的呢?”如果装夹正确,加工平面时,Z轴是不上下变动的,平面度由机床X轴,Y轴的运动精度来保证的。只要这两个轴走的是直线,(不一定走水平线),则得到的平面度还是可以的。但并不代表平行度也可以。平行度首先是要机床Z轴垂直于X,Y轴所在平面,这样加工出来的平面才有可能是平行于底面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平行度是位置公差;平面度是形状公差。位置公差同时也控制形状公差的。“如果上面的都正确的画,我们去磨一 ...

X,Y轴不走直线为什么能够造成平面度的误差呢?我没有明白。

你是说X,Y轴在Z方向上是否是走直线是吗?那我们应该如何去控制平面度呢,比如要求0.02,怎么在加工的时候就使它达到0.02,而不是品检以后发现不合格再去修或者报废。

网友:
根据定义你对平行度,和平面度的解释应该是对的
评价平行度时,也是在被测平面上打点采样,然后利用(我记得好像是)最小二乘法计算模拟出一个平面,该平面被认为是实际平面,然后用平行于基准面的两平面用最小包容原则包含计算出的模拟平面,其距离就是平行度。
平面度是对面的微观起伏和不平的评价,也是先在实际平面采点,然后同样是用最小二乘法计算模拟出一个平面,然后接着采点,评价采点到模拟面的距离,正距离和负距离的绝对值之和为平面度。
平面度应小于平行度。
平面度用刀口尺评价。
个人理解,供参考

网友B:
平面度的影响因素(知道影响因素了,就知道去控制什么了),比如:砂轮的磨损,砂轮表面高低(旋转状态下),砂轮的震动(磨削量),工件的材质的均匀性(如各点的硬度),磨床的震动,磨削进给的匀速性。。。。这都会对平面度的好坏产生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度的影响因素(知道影响因素了,就知道去控制什么了),比如:砂轮的磨损,砂轮表面高低(旋转状态下) ...

谢谢你。

网友(2013-04-18):
大家都上图来讨论啊,我现在对这个平行度也想不明白了,今天一个老师要我测z轴平行度(数车),搞半天也没有测出来!求教大侠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