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235的精度等级

楼主(2012-10-13):
我记得以前看到书上说,Q235A,B,C,D,等级由高到低。Q235A是高级碳素结构钢,等级最高。
但是今天查了一下他们的成分,含碳量依次降低,有害杂质P.S,含量依次降低。而且还得知,Q235B
比Q235A要贵。
  难道Q235D的等级是最高的吗?

网友:
我看的是A,B,C,D,等级由低到高,你以前看的什么书?

网友:
你在网上查查就知道了

网友:
不知道您从哪看得书,abcd是质量等级,现在市面上买到的基本上是a,

网友(点评):
但是我们的钢材供应商说,市场上基本买不到A的,所以我们用的都是B的。

网友:
温故而知新!

网友:
你好  舞钢板材   QQ:1341156545      电话:1341156545
Q235B  最常见   Q235A 市场上很少有现货的

网友:
我们原来好像经常用Q235-A做架子

网友(点评):
那现在呢?我们依旧用着Q235A啊

网友(2013-07-31):
B是常温下做冲击试验,也就是20度,C是零摄氏度的情况下做冲击试验,D是零下20摄氏度,E是零下四十摄氏度,Q345A, B ,C, D ,E 跟Q460C ,D,E也都是在不同温度条件下做冲击试验来划分的,以此类推Q550D,Q690D,Q690E等

网友:
价格差好多

网友:
普通碳素结构钢 Q235中,A级质量最差,D级质量最好。

网友:
越来越好

网友(2013-09-15):
Q235A、B、C、D、等级是由低到高的,市场上Q235B是常见的,钢管一般都是B,它们区别在于机械性能,在什么条件下做冲击力不一样,要看你用在什么位置了,用钢管的话可以找我QQ851037020  ,

网友(2013-11-13):
abcd 应该越来越好,公司里面用的很多就是235b的,他们主要区别好像是低温冲压试验吧~~

网友:
楼主不需要太过纠结,主要还是要看你们产品的使用工况,如果确实要求较高,就直接用Q345B(16Mn)好了,价格相差来去不是太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