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出来的键槽是弯的

楼主(2012-10-13):
如图所示,直径19的轴,一顶一夹的固定方法,用6mm二叶键槽铣刀铣键槽

但是铣出来的槽形如图所未,为什么槽底部与侧面会不平行,
如下图所示

求原因

网友(点评):
考虑:材质?刀具的悬伸量?吃刀用量?

网友:
对刀问题

楼主:
我是在普通立铣上一刀干下来的,搞不弄对刀不准的话,为什么铣刀的底面与侧面不垂直

楼主:
还有,据工人反映,新铣刀与旧铣刀其中心会不同,是不是我的机床钢度不够

网友(点评):
对测量结果表示怀疑,敢问大侠用什么方法量出他们是不垂直的

网友(点评):
看出来的,不需要测量。

网友:
刀的问题

网友:
侧面还铣凹进去啦,你用的是什么铣刀

网友A:
轴动了或铣床工作台的横向移动丝杆间隙过大或工作台横向锁不紧造成刀子吃工件时发生飘移。

网友:
這個應該是加工時鍵槽刀路的中心線和圓柱軸線沒有重合,可能是編程問題也可能是對刀問題,我比較傾向是對刀問題,這個和刀應該沒什麽關係

网友:
难道是主轴偏离了?

网友B:
键槽一刀铣??楼主你牛。一般都分数刀没见过这样干活的,铣出来样子对才怪。

网友:
补充一点键槽是有精度配合的,工人赚工时一刀下是达不到要求的。

网友:
进刀量太大,刀吃不住劲就会这样,楼主还是分几刀铣吧

网友:
轴加工时的强度不足,发生偏移。同时6个的铣刀加工也会偏移。就这样了。

网友:
加工工件的强度不足,加工时出现让刀偏移,同时6mm的铣刀也会发生偏移。综合结果就是这样的加工结果。

网友:
估计是床子的间隙太大了,你加工的时候又没有锁紧,再一个就对刀的时候中心没对好,

网友:
没夹紧?刀歪了?

网友:
呵呵,这就是一刀下的结果。
6mm刀强度不高,轴向进给时铣刀侧刃左边为逆铣,右边为顺铣。顺铣让刀,逆铣过切,干出来就是这个效果。
实在不行多干几刀吧。

楼主:
感谢以上各位朋友的帮助!
我用的是普通的铣床,铣刀转速1100转,对完中心线后,台板就锁紧了,但新刀和旧刀用起来,刀具中心在轴上铣出来位置会有所偏差,现在搞不明白这是床身的问题还是夹具(用分度头一顶一夹)的问题,或者是刀具(二叶常熟键槽铣刀)的问题,因为是普通铣床,不考虑分两刀铣,效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轴动了或铣床工作台的横向移动丝杆间隙过大或工作台横向锁不紧造成刀子吃工件时发生飘移。

床身横向是锁紧的,夹具是分度头一顶一夹

楼主:
引用 网友B:
键槽一刀铣??楼主你牛。一般都分数刀没见过这样干活的,铣出来样子对才怪。

我不是数控铣床,所以不方便分几刀铣,而且问过人家了,他们也是一刀铣出来的,他们说分刀铣会有接刀痕迹

楼主:
最后再补充一下,轴为调质件,有些硬度

网友:
还是上个实物图好判断

网友:
个人认为不是侧面与地平面不垂直,而是键槽关于轴心的对称度偏差。

网友:
主轴跟工作台不垂直吧!

网友:
我看是不可能出现像楼主标示那样!最多也就一边!

网友:
机床主轴直吗?

网友:
进给量太大,没固定好。

楼主(2018-04-25):
已经解决问题了,是刀具夹头不行,换了夹头就好了

网友:
应该是加工期间固定不稳,有转动,或者就是对刀角度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