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路高手看看这个产品该怎么加工?

楼主(2012-10-13):
材料:紫铜管;壁厚1.5;侧孔的内径是8.2,高度1.5(最好是先做好两个弯在做侧孔)。望求高人指点,小弟在此谢过了!

网友:
这俩弯咋做阿

网友:
做冷水机的有专门手动弯管钳,有的卖的,买一个自己就可以加工了。

网友:
你那两个弯如果对圆弧没什么太高要求的话,不是什么问题,用气割加热后,弯过来就是了。只是你那个小凸台怎么做啊?难道还要开模铸造?还要再焊上?这个小台一定得要吗?

网友:
两个弯就不用件,凸台先钻一小孔,再用工具拉出来

网友A:
猜想是管子在折弯之前,先钻直径约5的孔,然后用下头大上头小的专用刀具挤压成型,似乎这是可行的,但不懂这行,不能贸然下结论。

网友:
冲翻孔(这需要专用设备的),弯管没难度,现在外面弯管机多了.
这种零件直接交给专业厂家做,有量的话就一元多点的加工费,

网友:
折的两个弯用普通弯管机就可以了,有卖的,也可以自己做,两个小凸台建议用锡焊焊接简单又省事,汽车上的水箱就是用锡焊的,又平整强度又够,开模具的话代价太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猜想是管子在折弯之前,先钻直径约5的孔,然后用下头大上头小的专用刀具挤压成型,似乎这是可行的,但不懂这 ...

我们现在的加工方法就是这样的,但是太慢了。能不能做一种工具,在钻孔完成退钻头时就把侧边孔做好了呢?

网友(点评):
如果是效率低的问题,像你说的用组合钻头,钻床就改为数控的,滚珠丝杆加线规,受力很小可以高速运转,效率应该会快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