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推荐一款快速切换各种管径弯管的液压管弯管机

楼主(2012-10-13):
我公司是生产的设备需要使用12到48管径的液压管,设备用的液压管是用液压弯管机弯制的,但总装时经常遇到弯曲不同管径的管子换胎时间长影响工作效率的问题,求大侠推荐一款能够快速换胎的液压弯管机,谢谢!

网友A:
多模弯管机。不过价格可比普通的贵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模弯管机。不过价格可比普通的贵多了。

谢谢,可以推荐几个使用比较好的企业吗?谢谢!

网友:
弯管机有简单也有复杂,要看你的批量和采购价格。老外的机器在此不谈。一般来说在汽车行业上多用全数控的,双模或三模。如果只有几种定型管径,而每批数量不多,可以采用普通机改多模。
弯管机在国内一般比较好的是江阴的,上海的,张家港的,长治的等。。。这些多是采用了拉拨弯。
对了社区也有社友是搞弯管机的。

网友:
请看头顶广告为您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