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齿轮,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楼主(2012-10-13):
各位大侠,小弟才疏学浅。先来说下一不明白的地方:齿轮m=1.25齿数Z=27,分度圆d=33.75,齿高h=2.8。现在它图上标的外径da=40,是不是高变位,变位系数x=1.5?如果x=1.5,hf=-0.325,这个没碰到过,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先谢谢各位大侠指点。6 S# ^2 k$ B5 {2 H: |

网友:
对一个齿轮来说是正变位、负变位,对一对齿轮来说是高变位、角变位,我觉得楼主算的对,变位系数应该是1.5

网友(点评):
谢谢你,只是有点不明白hf为负的,变位齿轮的分度圆直径是不变。

网友(点评):
根据公式来看,只要变位系数大于1.25,齿根高就成负的了,应该只是代数上的意义吧..

网友(点评):
哦,谢谢你的指点。去试加工一下看看。谢谢。

网友:
谢谢大侠指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