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柱塞泵噪声故障的排除

楼主(2012-10-13):
请教各位大侠  造成柱塞泵的原因有哪些啊?系统压力为8MPa,泵的声音还挺好,但是超过8MPa就会有很大的噪声,在柱塞泵的回油管会发现有很多气泡,但是进油管均没有渗油的,难道还有其他原因造成进气么????

网友A:
有空气可能造成噪声的,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吸油口是否漏气,直接从出油口观察,看看喷出来的油是否带气泡。另外,吸油管太细,造成吸油困难,也有可能引起噪声。

网友:
是不是变量柱塞泵?如果是变量泵,如果不是吸空,就是变量设定区,变量活塞在不停地调整。

网友(2012-11-12):
回油管路已经有气泡了,那么油液回到邮箱也是有气泡的,这样泵吸入的油液中也含有气体,所以才会有较大的噪声,建议检查管路的密封性,回油管路和泄漏油管路是否浸入邮箱液位以下,看泵的安装位置,吸油高度是否符合该泵的使用要求,还要检查吸油管路的设计,管路要均匀圆滑的过渡等等

网友:
油质和密封················

网友:
如果是恒压变量泵的话,应该是在8MPa时的油泵拐点(变量点)没有调节好,建议重新调节一次。

网友:
根据楼主所说的情况,应该是进空气了。把吸油管拧紧

网友:
非标油缸、拉杆油缸,工程油缸,冶金油缸,液压系统,液压集成块欢迎订购。电话:15816936112

网友:
我经历的情况也是进空气多,其他原因也不能排除!!!!

网友:
还有,最好有同行说一下排除方法!

网友:
怎么排除空气呢

网友:
1、回油管处于液面以上
2、液压油混有空气,建议是否需要更换液压油

网友:
排空的方法很简单,将油缸的进油口出的油管接头松开一点,然开开始进油,等看见松开的接头处有油溢出,就可以拧紧接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空气可能造成噪声的,建议楼主检查一下吸油口是否漏气,直接从出油口观察,看看喷出来的油是否带气泡。另 ...

支持    油路吸不饱   有空气混入就会产生噪声   低压时不明显  高压时就影响很大啦

网友(2012-12-23):
换个泵试试

网友:
应该是进空气了

网友:
肯定是吸油口进气了

网友:
查看回油管有没有漏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