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这个柱塞缸的原理图是什么意思,尤其是左面的li两位三通电磁换向阀

楼主(2012-10-13):
那个三位四通电磁换向阀应该是控制柱塞缸的进油回油。。但是那个两位三通阀起什么作用的呢

楼主:
额,没有大侠可以帮帮我吗

网友:
起伺服作用

网友:
贮能器释放,是个电磁球阀。

网友:
需结合具体工况来分析哦

网友:
应该快慢速选择!负责快速上升的!这种用的也挺多,空载的时候,快速上升,重载的时候慢匀速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