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声音大!

楼主(2012-10-14):
我刚买了两台18吨的普通冲床,一台怎么声音很大,就算不装模具声音也很大!他就是在踩下去的时候声音就大但是在起来的时候声音更大!踩下去就不知道声音是哪来的,但回起来后的声音应该就是在飞轮那个键的声音!这是什么原因?我同时买了两台,两台的声音最少相差一半!那台声音响的跟人家30吨的声音差不多响!

网友A:
不会吧,你说的有些太夸张了,最好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好些,有一定知名度的,有些冲床是旧的老的冲床回收改的,这点是行业内幕,眼睛记得檫两点哦!

网友B:
1,润滑是否到位
2,调节刹车皮
3,检查滑块间隙
4,曲轴铜套是否配合

这问题要是能亲耳听到声音,基本可以确诊.

网友:
小吨位冲床故障较为直观,同意以上楼主的观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会吧,你说的有些太夸张了,最好买正规厂家生产的好些,有一定知名度的,有些冲床是旧的老的冲床回收改的 ...

不夸张!两台冲床的声音要相差一半!我买的是我们这边有名的,我们这边都是用揭阳的冲床!那个看起来应该不是翻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润滑是否到位
2,调节刹车皮
3,检查滑块间隙

我每次要做的时候都是先把油孔加满油才做的!刹车要刹到很紧声音就会小一点,但只是小一点而已!滑块间隙我才叫人帮我调过,曲轴铜套我就不知道了!但我觉得踩下去的声音就不知哪来的,因为我用手打就没什么声音,可回位的声音就应该是飞轮的离合键的声音,用手打那离合键的声音还是很大!

网友(点评):
换跟拉力小点的 离合键拉簧试试

网友(点评):
离合键的弹簧已经很小了

楼主:
这两天那飞轮在转的时候老是有异响!

网友(2021-10-13):
顶一下帖子,别让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