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各位高手,内孔是正六边形的工件怎么加工最方便,各位高手多多帮忙啊!

楼主(2012-10-14):
具体还是看图说话吧。。 现在拥有设备,数控车,加工中心,快走丝,6个R槽不难,按图纸有14丝公差,可以拿钻头打,就是这6边形内孔,比较难搞,看看各位大侠有什么办法?

补充下。单位是英制的 还没换算过来

网友A:
有快走丝还不能加工吗?直接编程线切割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快走丝还不能加工吗?直接编程线切割啊!

快走丝是下策  速度实在太慢  再说单位只有一台

网友:
rotary broaching 旋转拉(推)削原理------内四方、内六方等问题的答案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143588

网友:
引用 楼主:
快走丝是下策  速度实在太慢  再说单位只有一台

快走丝嫌慢,依你现有的设备,那就加工中心吧。

网友:
      不知这个正六边形内孔精度要求高吗?看样子像用内六方扳手拧紧螺纹用的,但换算成公制的话,这个内六方扳手还挺大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拧紧螺纹用,可以不必加工成正六边形内孔,中间钻2.08(英制)的通孔,再在该孔周围均布钻四个直径比较小的盲孔,也可拧紧。
    如果一定要加工成正六边形内孔,并且精度要求不是很高,批量大的话,可以考虑做一外六方冲头,用压力机冲出正六边形内孔,效率很高。钻内孔到2.08(英制),两端倒角,冲头冲内六方孔。

网友:
这个不难啊。按图来看,6处R.125就是清角(差1mm都没事)用的啊。设计人员的意思就是让你先把6处.25的孔打了,然后用铣刀把内孔(厚度2.25,加长16mm的铣刀可以的)铣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