冲床机械式脚踏与电动式脚踏开关安全讨论

楼主(2012-10-14):
冲床机械式脚踏与电动式脚踏开关讨论:
          我司由于购买的冲床大部分为气缸拉动冲床离合器运行,匹配的电动式脚踏开关,前不久出现一起严重工伤,上层领导对此高度重视,纷纷取消电动式脚踏开关,由于有的产品牵涉工艺的问题,要用到脚踏连冲这个功能.目前准备把40T与25T的冲床还有一些大吨位的冲床全部改为机械式的脚踏,配合电磁离合器与光电保护.但不知安全的系数又是如何?咨询厂家又说机械式的是老式冲床才配的,现在出厂的全部为电动式配气缸拉离合,这样更安全.个人意见认为,把厂家的安全评估报告作为依据,机械式与电动式到底哪种较安全.
                                                                             请各位专业工程师给予意见吧,谢谢!

网友:
对这个没什么研究,但个人觉得机械式比电动式安全,因为电动式配汽缸拉离合,汽缸需要电磁阀来控制,如果电磁阀的阀体卡住或者汽缸的密封圈磨损等都能带来隐患,电磁阀和汽缸使用一定次数后就会有问题,这个安全使用次数怎么定。

网友(点评):
电磁阀卡住,不会影响冲床的,,因为气缸不复位,冲床只冲一次,这个可以在冲床上的机械部分设定。

网友:
你们上层领导典型的中国领导人作风,拍屁股决定

网友:
安全自在人心。操作者身体的任何部分只能在机器完全停止运行的时候才能进入工作区,这是有严格规定的。如果你不进去,那么机器再怎么故障都难得伤到你。绝大部分工伤事故都与工人的违规操作有关,事故的出现,既是操作者本身的不幸,也是公司的不幸。
再说电气式开关与机械式开关的安全性,我觉得二者没什么区别,全看你怎么玩。但是从大的趋势来说,电气开关必将逐步取代机械开关。楼主的老板完全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与其改成机械开关,还不如换装高品质的零部件或者拿来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

网友:
取消脚踏式完全合理。
冲床主要工伤在手被夹伤。若需要做到安全采用双手进行启动这样比较安全,以及冲压件安置好后尽量用木棍进行调整其轻微角度

网友:
电气开关必将逐步取代机械开关。楼主的老板完全没有必要花这个冤枉钱,与其改成机械开关,还不如换装高品质的零部件或者拿来对员工进行安全教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