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求帮助:机械主轴的扭矩传递

楼主(2012-10-14):
现在设计一款主轴系统,转速在1200rpm以内(使用变频器加PG卡,用于攻丝),工作扭矩在100Nm上下,我选择了机械主轴(BT40,直径150),但是机械主轴的扭矩一般是同步带传动,同步带有这么大的传递扭矩么?请教有关的解决方法。

网友A:
1.主轴上有现成的同步带齿,既然它有,说明在主轴的承载范围内,这个规格的同步带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比如买了一辆卡车,不用担心它的轮胎大小是否合适一样,只要保证别超载就好了
2.可以看看拉力是否超出了拉伸强度,不是以扭矩为标准的,力臂大,力小了扭矩也能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1.主轴上有现成的同步带齿,既然它有,说明在主轴的承载范围内,这个规格的同步带是可以正常工作的,就比如 ...

chntod:
的确有现成的同步带齿,但是我查到的技术指标都是传递功率,不是最大扭矩。最大扭矩一方面限制了攻丝时的稳定性,另外一方面也有降低运行寿命的问题。
这种应用应该是非标准使用方法,攻丝时的转速是100rpm,如果使用7.5kw的电机,这时的理论扭矩可以达到600~750Nm。考虑到同步带齿的柔性和带轮的直径,我觉得很难达到稳定使用效果。如何达到稳定使用效果,很纠结。

网友:
见识啦,学习哦。

网友:
回复个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