暖气外主管的阀门?

楼主(2012-10-14):
暖气外主管的阀门?什么原理和内部结构?请高人指点!

网友:
这个貌似单向阀,图不太清楚

网友:
我们这里的就是用磁铁原理,利用磁铁使钢球移动来锁紧或解锁,需要专用的工具来开关需要专用的工具来开关

网友A:
我百度的资料

阀门磁性锁是一种阀门磁性锁,阀盖、阀杆、阀盖帽和手柄组成。阀盖帽和阀杆上有连接装置,阀盖帽上设有钢销槽,底部放有磁铁,磁铁套于弹簧内,钢销置于弹簧之上,阀盖上设有凹槽,手柄为环形状,阀盖帽外部及手柄上设有至少一对凹槽和与之相对应的凸块,且凹槽和凸块相吻合,手柄上内置磁铁与钢销槽内磁铁的相对面为不同磁极。阀门磁性锁结构简单、设计合理、使用方便、有效防范对阀门非正常的启闭操作。
  暖气阀门磁性锁有很多种类型,有带十字钥匙孔的,有带锁罩的,还有不带钥匙孔的,
  阀门磁性锁设计原理是在搬动阀门开关连接点的部件上,设置了若干磁性点,在用于转动部件的扳手上(即专用钥匙)同样设置若干磁性点。开启闭合时扳手与部件的磁性点必须相对应,才能转动阀门,否则将无法开启。因这种锁闭阀专为供暖管道而设计,所以室内供热暖气管道发生泄漏跑气,人们可迅速用硬金属去拨动部件的缺口即可关闭,待维修后,再用专用钥匙开启。因此,锁闭阀具有能关而不能任意开启的独特功能。可防异物堵塞锁空,防技术性开启,钥匙不能个人仿制,密匙率高达10万分之一。
  阀门磁性锁还有一个特别功能,可作为一把钥匙统开任意个阀门的设置,在供热收费管理控制上,极大地方便了物业部门。
  一开锁:在控制阀门开启、调节、关闭状态和使锁闭状态的锁帽处于开启状态时均用此过程。将钥匙套人锁帽(1)上,使钥匙上的小红点对准锁上的小点,轻轻向下按压几下,锁帽(1)即弹起,即处于开启状态(2),用手向上拉出锁帽即可。
  二调节、控制:用搬手(自备)搬动阀杆,调节指针的箭头,指向指示盘所示0—1即可完成关闭→调节→开启的相应过程。然后上锁,使阀体处于受保护状态。
  三上锁:完成(一)(二)后,将开锁过程开启状态的锁帽(2)套人阀体上部(3),轻轻向下压使锁帽内的小钢球压入阀体上部的滚道内,用手向上试拉锁帽,以不脱离锁体即完成上锁过程,使阀门处于锁闭工作状态。
  四加装测温的操作方法:将阀门底部探头孔内的螺丝“轻”拧下,将带有密封圈(或另备)测温探头伸人孔内并适当拧紧即可。(在加装前应使管路处于关闭状态)
  五暖气阀门磁性锁锁闭状态时用户不得随意用其它工具启动、破坏锁帽,否则造成阀门损坏甚至造成泄汽、泄水的严重后果。开启阀门必须由供暖部门派专人用专用工具进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百度的资料

阀门磁性锁是一种阀门磁性锁,阀盖、阀杆、阀盖帽和手柄组成。阀盖帽和阀杆上有连接装置, ...

多谢!还是好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