攻丝偏斜

楼主(2012-10-14):
攻M22*1.25的牙,牙型80°,长70,通孔,牙偏的严重,请问怎样解决?材质:20CrMnTi。谢谢!

网友:
使用半自由滑动台面对应机床主轴,这样就能让丝攻的主轴自主找正螺孔位并能延续垂直性,否则机床主轴与底孔很难对准。攻丝难以完成,断丝锥那是难免了。

网友:
哦,不知道你采用什么来攻的,我们的机器可以解决你的攻牙的问题,网址:www.dgtyqd88.com 电话:13751433682 田生!

网友:
牙型角80°???可能是丝锥下刀时候主轴垂直度不好,或者装夹定位不好。

网友:
M螺纹牙型80°?螺纹偏一般是底孔偏,因为丝锥是跟着底孔走的,所以你确认下底孔是否直。还有,攻丝前加倒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