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家的水刀稳定性比较好,有没有分期付款的?

楼主(2012-10-14):
请教各位:谁家的水刀应用在金属加工行业稳定性比较好,价格比较适中,有没有分期付款的?如果有,需要什么条件?

网友A:
我们公司买的水刀一年了,用在金属行业的话要看你是什么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公司买的水刀一年了,用在金属行业的话要看你是什么产品?

碳钢,5-50MM的厚度

网友(点评):
这个的话没有必要,水刀的切割速度连气割的三分之一都不到越厚越慢,后期的维护成本比较高,如果不是对切割表面有不能产生热影响区的要求或者开坡口的话水刀没有优势。还有就是水刀的排版软件是很让人蛋疼的。

网友B:
你切割 碳钢, 有特别要求吗? 比如 是有直接做工件/不希望有热影响?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切割 碳钢, 有特别要求吗? 比如 是有直接做工件/不希望有热影响?

没特别要求,只是应用在激光切割不能及的加工范围,比如一些超过20MM厚的平面成型的工件,异形的零件,没有装配要求跟特别的尺寸精度,一般我们都用线切割加工 ,其实精度而言是没有必要用线切割,但就形状而言,又不得不线切割代替,成本太高。效率又低。

网友:
30毫米以内,用水刀切割加工效率比线切割好。超过30成本比明显上升。
有时候我用线切割来做还划算呢。我的经验。

网友:
福禄,科美腾都不错,就是贵

网友C:
碳钢开料可以直接火焰切割,就是气割了。如果是异型产品切割料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线切割,一台机器2万多,损耗很少。如果大板开料或者大型产品切割要求不高就数控等离子,要求高的话再上水切割,但是加工成本很高,记住别买国产水刀,就是60万左右进口的也别买国产水刀。

网友D(2013-01-06):
您好,不知您是否已经购买水刀设备,我是做进口品牌的水刀设备的,总公司在美国道尔顿市,零部件均是进口美国和欧洲的,只是在国内组装。我们目前有2家客户是分期付款的。由于组装成本变小,性价比非常高,我们现在推出一款经济型水刀设备,售价在48W左右,工作台面是3000*2000的.当然其他工作台面也有,最大我们可以做工作范围8000*4000的。单切割头,多切割头,单龙门,多龙门都是可以根据客户配置的。如您有兴趣可以扣我 154+3745+388,或者莅临我司实地考察。

网友:
如果要求不高的话可以上等离子啊
不过50mm的话等离子也没什么效率了

网友(2013-05-19):
建议LZ自己去做个对比。带上图纸与工件到各大厂家进行试切。几十万都花了,就不要舍不得几千块钱的差旅费了。

网友:
楼上的朋友说的非常对。
各个厂家都说到自己天下无敌。 拿工件图和材料 去试验切割, 看切割的质量,速度。
再做比较, 虽然花了钱, 但是对购买几十万的设备,是有必要的。

网友(2014-03-19):
flow  的好像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D:
您好,不知您是否已经购买水刀设备,我是做进口品牌的水刀设备的,总公司在美国道尔顿市,零部件均是进口美 ...

请问你们是什么牌子的水刀?是什么结构的水刀?本人很想知道

网友(2014-10-21):
引用 网友C:
碳钢开料可以直接火焰切割,就是气割了。如果是异型产品切割料不是很大的话可以考虑线切割,一台机器2万多, ...

目前国内水刀用国产的也不少吧,国外的太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