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加工这个滚筒上的槽?

楼主(2012-10-14):
各位大侠,
如图所示,在滚筒圆柱面上加工深5mm,宽5mm的槽, 成网状分布,  槽的方向可以理解为和滚筒轴向成45度, 滚筒材质是20钢 ,需求数量仅仅几个
请问什么加工方法最经济?  我知道用加工中心能做, 有没有专用机床做这个?
谢谢!

网友:
     数控铣床外加一个数控分度头,外加工也很普遍的。
     也可以在车床上做,主轴最好带编码器的,挑螺纹,数量不多不考虑效率。

网友:
左旋螺纹加右旋螺纹,先算螺距吧

网友:
先看看有没有这个规格的滚花刀,没必要弄那么深的呀

网友(点评):
这个靠谱!

网友(点评):
不行, 必须这么深

网友:
看看能不能改工艺,先在平板上加工好网槽然后卷圆!!!这样最经济

网友(点评):
不允许,因为这个槽表面要用来打磨东西的,是受力工作面

网友:
1.上车床,按多头螺纹车(要算好尺寸)   2.上铣床,分度头加挂轮。以上意见仅供参考。

网友:
把它当作齿轮加工,在上面同时加工左旋和右旋齿

网友:
车床可以,或者数控螺杆铣

网友:
要么在车床车 要么上铣床用槽刀铣  不管车还是铣都要先算好导程P=np

网友:
你这图 看起来有点问题啊。中间是空的 ?

补充内容 (2012-10-16 21:46):
不对啊。。中间是空的的话 你这图 就应该是两个东西组成的。要不就不该有条线

网友(点评):
没问题, 中间就是空的, 是筒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