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压系统中柱塞泵,叶片泵呢各自的作用?

楼主(2012-10-14):
请教下大家,为什么液压系统的高压用柱塞泵。低压用叶片泵呢?

网友:
在力士乐的教材里面找到一段叶片泵的

网友(点评):
你是做液压的?

网友:
这是柱塞泵的

楼主:
还有那位朋友愿意讲讲区别啊

网友A:
高压只能是柱塞泵!叶片和齿轮的达不到那么高的压力,但流量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高压只能是柱塞泵!叶片和齿轮的达不到那么高的压力,但流量大!

我完全是门外汉,老兄能否具体点讲讲啊

网友:
叶片泵是非容积泵,结构简单,流量大,压力低,抗污染能力强;齿轮泵,柱塞泵是容积式泵,结构复杂,压力高,抗污染能力差。通俗讲齿轮泵柱塞泵就像水车,由很多密闭的小腔体把水从进口运到出口,理论上出口必须接受,所以压力能“憋”起来,叶片泵前后是通的,憋不起来。

网友(点评):
您的叶片泵是说的离心泵吧,呵呵。目前四类常见液压泵都是容积泵。

网友:
支持7楼,讲的完全对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把叶片泵理解成离心泵了,叶片泵接触不多,但齿轮泵压力低于柱塞泵的原因主要还是间隙泄漏的问题,齿轮泵齿顶及齿侧的泄漏要远高于柱塞间隙的泄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刚把叶片泵理解成离心泵了,叶片泵接触不多,但齿轮泵压力低于柱塞泵的原因主要还是间隙泄漏的问 ...

我看到叶片泵的压力是16MPA,请教下在16MPA下。能正常工作吗,还有就是寿命如何?

网友:
不好意思,叶片泵真的不熟,没实际干过。外国的别说叶片泵能到16MPa,就说离心泵能到16MPA我都信。毕竟外国的液压设计的各个细节已形成完善的标准体系了。

网友:
同意7楼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