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G76

楼主(2012-10-14):
G76 P020060 Q100 R0.1;G76 X... Z... P??? Q300 F1.5;请问第二行里的P值也就是牙高,怎么计算,0.65*螺距*1000?或者以M24*1.5的外螺纹为例,那位帮我编一段,我看看。。。谢谢

网友:
1.3X1.5/2X1000=975
以M24*1.5为例G76 P020060 Q100 R0.1;
              G76 X22.05Z... P975 Q300 F1.5;
这是老式系统,新点的话直接G76X20.05Z.. D0.3K0.975F1.5

网友:
广数P值也就是牙高计算方法:牙距乘以1.3再除以2再乘以1000
M24*1.5的外螺纹为例
G76  X22.05 Z-??  P975  Q200 F1.5

网友:
0.65 乘以螺距 就好了  0.65X1.5=0.975   P就是975

网友:
真心学习了。来自: Android客户端

楼主:
原本单位里的螺纹都是G92来加工的,我想试试G76,所以弄了下,我是按照0.65*1.5*1000这么算的,但为什么螺纹车出来不对呢,我环规就是旋不上去~~~

楼主:
还有X22.05是不是24-0.975*2来的?我开始以为X就只要写螺纹小径好了...

网友A:
M24*1.5
G76P030060 Q0.1(100)R0.05(50)
G76X22.38 Z? R0 P0.81(810) Q0.3 F1.5
牙高计算工式:牙高=螺距*0.54(0.54是公制螺纹常数,0.65是英制螺纹常数),不知是否对,共同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4*1.5
G76P030060 Q0.1(100)R0.05(50)
 G76X22.38 Z? R0 P0.81(810) Q0.3 F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