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8的螺纹经过热处理后变成M7点多,该用什么丝锥?

楼主(2012-10-14):
如题,M8的螺纹经过热处理后变成M7点多
现在要重新攻丝变成M8,不知道该用什么丝锥
求助

网友:
应该是热处理厂的是,未塞好,起了氧化皮造成的

网友(点评):
那有解决办法吗?

网友:
一般热处理厂,会对攻好的牙用耐高温材料进行塞堵,减少其氧化。

网友:
小生期待高手来解决,关注中!!!

网友:
M8 变成M7 你现在热处理状态也没说。而且 材料变形如此之大 工艺该改进了 是不是先调个质 再去淬火

网友(点评):
材料20GrMnTi ,热处理 淬火 HRC 56-64

网友(点评):
原材料退火或调制后加工,再淬火变形就不会这么大了。

网友:
可见热处理环节祖国落后的多啊,根本就没有严格的工艺。

网友:
关于丝锥的3个概念

1.什么是丝锥:

丝锥又叫丝攻,是一种加工内螺纹的常见刀具。

2.丝锥的分类:

按动力驱动方式:手用丝锥、机用丝锥
按螺纹成型方式:切削丝锥、挤压丝锥
按丝锥外观形状:直槽丝锥、螺旋槽丝锥、螺尖丝锥、内容屑丝锥

3.常见丝锥材质及硬度:

普通高速钢:62~64HRC
 钴高速钢:67~68HRC
粉末高速钢:63~69HRC
硬质合金:69~79HRC
你这个就用硬质合金就差不多吧!

网友(点评):
这个肯定要 淬火前做了。淬火后用合金的来做 费劲。成本高

网友(点评):
看量吧,总不能重新调质吧。

网友: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
热处理形变量这么大啊
可以热处理后攻丝啊,用硬质合金丝锥。

网友(点评):
材料20GrMnTi ,热处理 淬火 HRC 56-64 这个可以吗?

楼主:
材料20GrMnTi  ,热处理  淬火   HRC   56-64

网友(点评):
OSG的VX-OT最高能攻63HRC左右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