铝合金的硬度

楼主(2012-10-14):
各位大侠,小弟刚出来做铝合金壳体压铸设计,请问现在对铝合金的硬度有没有什么规定,本公司定的壳体(材料为ADC12)硬度为大于90HBS,不知道合不合理,达不到有没有什么热处理办法

网友:
随着工业发展的需要,铝合金的种类也有了很大的改变。一般的铝合金的硬度就是楼主所说的。但是,也有一些合金铝如镁铝合金,其硬度可以达到HB160-180左右。如果需要加硬,可以做钝化处理。现在,也有很多的模具也在使用这种镁铝合金。不过,这样的话,成本会增加不少,在使用之前应做慎重考虑。

网友:
90HBS为基本的、必须达到的硬度。在大多情况下当然是越硬越好啦,但材料硬了其他的工艺要求也提上来了,成本就高了,我觉得这个和电脑攒机一样,看你要花多少米啦!哈哈!

网友:
ADC12压铸不要热处理,里面微小的气孔会凸显出来

网友:
普通ADC12压铸件的硬度没有那么高的要求吧,除非你做“无气孔压铸(充氧压铸或高真空压铸)”和半固态挤压铸造,然后经过热处理。

楼主(2012-11-30):
谢谢各位大侠的提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