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数G76加工第一刀吃太多的问题

楼主(2012-10-14):
我用广数980tdb的,也是第一刀吃太多,程序应该没有问题,车床显示到小数点后4位
G76车1"管螺纹机床是广数980TDb,加工1“管锥螺纹。1“管锥螺纹参数是:牙距-2.309. 牙高-1.479长度-19.1编辑的程序是:G0 X34.79 Z1G76 P030055 Q50 R0.05G76 X30.291 Z-19.1 R-0.565 Q100 P1500 F2.309感觉程序没有出错,但是第一刀总是吃很多,几乎一刀到底。请问高手究竟错误出在哪里?

网友:
P1500怎么来的,有点不明白,我怎么算也算不得1500.Q100不是决定了你第一刀的切削深度了吗?其他的没问题。

网友(点评):
楼主说了牙高1.479,p1500表示牙高1.5mm。我觉得这个数值有点小,楼主再查对一下最好。

楼主:
牙高半径值-1.479*1000=1479   我加了一点就写p1500了,就是感觉程序没有错,但是实际加工不对

楼主:
P1500怎么来的   牙高半径值是-1.479 就写成了p1500

网友:
还是程序的问题,程序有错误。

网友:
楼主是不是车G1“的螺纹,在网上怎么找不到1“管锥螺纹的参数,能私密发图给我看下吗?如是G1的,那就编程错了。

网友(点评):
是G76参数设置的有问题。看看机床说明书,

网友:
同5楼。程序错误。

网友:
程序有问题要不就把定位定大点

网友:
980tdb系统中,P和Q的单位是0.0001mm。这样在你的程序中P1500给出的牙为1500×0.0001=0.15mm

网友(2012-11-20):
起刀点 你应该定在最高 点还高 出2个毫米

网友:
问题的关键是这里你把圆锥螺纹当成了直螺纹。螺纹终点的X轴坐标与直螺纹的终点坐标差别大呢!

网友:
R-0.565 你把R改小一点

网友(2013-01-07):
我也照说明书上的例题编写的程序,出现同样的问题.是系统的单位0.0001的问题吗?请教各位了。

网友:
程序有问题

网友:
有图纸就知道了

网友:
这样的情况我今天也遇到了,没搞明白。第一刀车的太大后面的正常我按照说明书上的范例来的也不行求高手.我后来用的G92

网友:
我今天也用了G76 ,车的M16的螺栓,用的也不顺手。

网友:
螺距这么小犯不着用G76  G92加个R就行  多检查G76 参数锥管螺纹终点X坐标值 和锥度R数值和符号 应该是这里算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