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侠知道齿轮的详细画法

楼主(2012-10-14):
哪位高手知道齿轮的画法,最好能提供一个详细的视频。谢了

网友A:
机械制图上面应该有吧 我都会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机械制图上面应该有吧 我都会画

有视频么?

网友B:
找张图纸不就行了,计算好数据,照猫画虎总会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找张图纸不就行了,计算好数据,照猫画虎总会吧

能提供张图纸么  谢了
524791242@qq.com

网友:
已发,你也真够懒的,网上有的是啊

楼主:
不好意思,是三维的。

网友C:
用UG8.0自带的齿轮模块并输入齿轮相关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齿轮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UG8.0自带的齿轮模块并输入齿轮相关参数就可以自动生成齿轮了。

恩,谢谢了。但是我用的是UG5.0!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了。但是我用的是UG5.0!

UG5.0的要从网上下载齿轮外挂才能做的。

网友D(2012-11-29):
引用 楼主:
恩,谢谢了。但是我用的是UG5.0!

要知道齿轮渐开线的公式,然后做表达式,函数,输入齿轮参数,画出齿形,阵列,修剪,拉伸,布尔运算等等,比较麻烦
如果不是专门研究齿轮画法的话建议不要纠结了,换个高版本,或者用别的能生成齿轮的软件画好了导入UG

网友:
多画就会 了,得自己慢慢学的。

网友:
[
要知道齿轮渐开线的公式,然后做表达式,函数,输入齿轮参数,画出齿形,阵列,修剪,拉伸,布尔运算等等,比较麻烦
这样是比较麻烦,不过对学习函数的应用是蛮有好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要知道齿轮渐开线的公式,然后做表达式,函数,输入齿轮参数,画出齿形,阵列,修剪,拉伸,布尔运算等等 ...

时间长不接触。齿轮的公式早忘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