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森系统,貌似主轴转数不能用s来表示

楼主(2012-10-14):
已经着手大森系统的使用研究了!随时给大家汇报!先说说这几天的发现,貌似主轴转数不能用s来表示,只能用m4几表示,对刀方式与发那科 广数的通用 !不用g50编程也可以

网友A:
。。。。。。。没见过。一般是m3s(1—4)

网友:
机床没有变颇频器吧?档内不能无级变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森3i?

是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见过。一般是m3s(1—4)

我实验过了床头有L H M三个档位挂到M档时M41s后面写多少都是165转

楼主:
再问下各位大森中G92是车螺纹的吗?怎么在说明书上看到G92 x0 z0

网友:
дm3s4λ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实验过了床头有L H M三个档位挂到M档时M41s后面写多少都是165转

你这个是死档位啊。+s没有用的。但是有劲啊,我们做不锈钢单边5mm进给f0.15机床是不会停下来的。要是无极变速的早就停下来了。 以后一起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这个是死档位啊。+s没有用的。但是有劲啊,我们做不锈钢单边5mm进给f0.15机床是不会停下来的。要是无极 ...

哥们你的也是大森3I吗

楼主:
我又发现个问题G71与发那科广数的区别 开始切削的第一刀的x轴定位不是取G71之前的G0定位而是取决去工件点的最大值  就这么说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哥们你的也是大森3I吗

恩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又发现个问题G71与发那科广数的区别 开始切削的第一刀的x轴定位不是取G71之前的G0定位而是取决去工件点的 ...

还要加上精刀的余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啊

哥们要不指教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要加上精刀的余量

这个没发现  因为我一般都不留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没发现  因为我一般都不留量

个人感觉大森比广数好用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个人感觉大森比广数好用多了

可是发现个问题G71没有2型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发现个问题G71没有2型吧

2型是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B:
2型是什么意思?

加QQ好不546835622

网友C:
没接触过大森系统,貌似三档12速,S是不能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接触过大森系统,貌似三档12速,S是不能用的

正确!或许不是大森的问题也许是沈阳机床的原因,以前开过个沈阳发那科的就是这样的s指令基本无用的

楼主:
又来更新!大森的支持后台编程!还有就是刀具磨耗补正在重新对刀后不会自动归零的!今天就因这个废了个工件!郁闷

楼主:
G92有所不同 是分段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