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大神上来看看~

楼主(2012-10-14):
我的电脑目前的配置是:
 电脑型号        OEM 台式电脑
 操作系统        Windows XP 专业版 32位 SP3 ( DirectX 9.0c )

 处理器        英特尔 2140 @ 1.60GHz
主板        七彩虹 C.G31H (英特尔 P35/G33/G31/P31 Express - ICH7)
内存        1.5 GB ( 金士顿 DDR2 667MHz / 奇梦达 DDR2 667MHz )
 主硬盘        希捷 ST380815AS ( 80 GB / 7200 转/分 )
显卡        Nvidia GeForce 9500 GT ( 128 MB / 讯景(松景) )
显示器        惠普 HWP265C HP L1706 ( 16.8 英寸 )
光驱        惠普 ATAPI DVD D DH16DYS DVD光驱
声卡        英特尔 82801G(ICH7) 高保真音频
 网卡        瑞昱 RTL8102E/8103E Family PCI-E Fast Ethernet NIC
想换成3G内存。再把CPU给换成酷睿2 双核 E6850。
主要是用于三维绘图。大神给点意见

网友:
能承受的話建議專業顯卡,还有CPU和内存要加大,否则做复杂东西时不小心点个线框会半个小时动不了什么的我会乱说么

网友:
老电脑了,内存ddr2、667mhz买不着了,换别的插口插不上,又不兼容。换一个吧。一会杨女士来给你讲解……

网友:
买电脑的原则就是,别想着能升级。更新换代太快了。
做造型设计的话,你这玩意咋升级都是堆破烂,最好用图形工作站。如果是普通的机械设计,你这个配置够用,各方面都比较均衡,就是硬盘小了点,不过现在的硬盘价格,还等等吧,单独升级某个硬件的话,并不会有你想象中的性能明显提升,木桶理论。CPU双核1.6够用的,有独立显卡,画图时CPU占用率应该在50%以下,把CPU主频升级到3G也没用,占用率不高,系统还是会给你降频使用的,除非你把显卡也升级了。XP系统1.5G内存够用的,要升级的话把512M卖掉,换个2手的1G就可以了,组双通道,3G真的有点浪费,你又不用WIN7,你那80G硬盘当时用的基本是旧货吧?我感觉真没必要升了,升了买废铁的时候也多不了几个钱。屏幕小了,你可以换个大点的,起码20寸以上,以后换了电脑也能用。主机再用用就扔了吧。

网友:
用‘因湾特’做一般机械三维够使了,装几十个零件没问题,但大组件不行,会死机的,

不必想着弄一个怎么大的系统,我就是先用,实在不行就扔,再买个好的,我04年玩三维,内存才512,一样给外资画结构,一点都没有问题,不必迷信什么,你先用,不行了再说话

网友:
处理器频率不够 内存频率不够 显存不够

网友:
不要升级了,直接换新电脑,要么先用着,扛不住了再换电脑

网友:
可以用了,我笔记本比你档次低一档,画三维比公司的台式机爽,公司台式机档次比你的高

网友:
俺还用1G的CPU,256内存画过SW图呢,不过确实慢点,不过简单的也不画复杂的。
如果楼主觉得画三维图速度不给力,建议找老版本的,速度可能会更快些,哈哈

网友:
我集显+5200Core2 1.5GHz,2G内存伤不起啊!打开几十个零件的东西没问题

网友(点评):
我T2050 內存1.5G 集顯 光開裝配圖是沒啥問題,開透視也就略卡,但是有次手滑點到僅線框顯示就臥了個槽了,愣是花了半個多小時才調回無線框實體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