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图中恒压变量泵右下角的粉色虚线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12-10-14):
是泄漏油路吗,如果是,为什么还要用单向阀背压呢

网友:
回油箱前的单向阀是个背压阀,一般是3公斤,产生背压对泵体起冷却和润滑作用。

网友:
保证泵壳内常充满油,起到润滑和冷却的做用,只要泵的泄油口高度高于泵的高度,可以不用这个背压阀

网友A:
背压阀的压力不能过高,不能高于泵的壳体最高背压压力,否则泵容易损坏。泵的壳体最高背压压力可以在泵的样本上查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背压阀的压力不能过高,不能高于泵的壳体最高背压压力,否则泵容易损坏。泵的壳体最高背压压力可以在泵的样 ...

那背压的那条是油路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背压的那条是油路呢

背压油路一般直接接回油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