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粘胶的皮带怎么选型,应该管着什么指标

楼主(2012-10-14):
上面是全局图,下面是隐藏箱体外壳的结构

箱体里面是胶水,皮带是浸入胶水的,或者皮带的外表面通过滚轮粘胶,要求皮带表面的胶水尽量匀称,皮带宽度是80mm,对折长度是800mm;

这种皮带怎么选型,要关注哪些指标,有推荐的厂家最好,多谢!

网友(点评):
通常用转印式涂胶啊

网友:
正常用PVC材质,厂家很多做这个的。你去百度搜索一下就OK

网友:
要考虑皮带材料对胶水的响应性:粘附性和抗腐蚀性。

楼主:
补充下,胶水的主要成分是聚乙烯醇,有兄弟建议用玻璃纤维材料的皮带,这种皮带哪有卖的呢?需要成品,有厂家型号的帮忙推荐推荐,多谢

网友(2012-12-20):
主要把胶水解决掉就好了

网友:
你的采用的结构和布局是成熟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