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帮我看看左面的两位三通阀是起什么作用的

楼主(2012-10-14):
xiexiele

网友:
神仙能看出,

网友:
图纸不全,没办法看啊

网友:
要是出油口接邮箱  应是卸荷的把

网友A:
为了个单向阀后的系统压力回路卸荷,压力回路上应该还有蓄能器吧,主要是卸蓄能器的压力,否则这个阀没有意义。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为了个单向阀后的系统压力回路卸荷,压力回路上应该还有蓄能器吧,主要是卸蓄能器的压力,否则这个阀没有意 ...

佩服!

网友:
这个阀得电卸荷,失电管道内有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