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11125A型万能分度头在分完等分后精度不高,铣出的齿宽度不均匀

楼主(2012-10-14):
我有台卧式万能铣床,最近发现分出尺寸有或多或少偏差,听说要调间隙,问下各位大神是调哪里?

网友A:
我也有这个东西,不过是简单点的那种,也是一样,一个圆分成36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加工出来,可以肉眼看出来,一条宽,一条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这个东西,不过是简单点的那种,也是一样,一个圆分成36份,就会有这样的情况,加工出来,可以肉眼看 ...

哦,那你是不用传动齿轮的把!

网友:
一般来讲是操作者的问题。建议看看切削手册如何分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