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外形时 走刀是应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

楼主(2012-10-15):
铣外形时  走刀是应顺时针走还是逆时针走

请教两种走刀时的好处和坏处

网友:
逆时针、顺时针没有关系吧,主要看逆铣和顺铣。个人看法。
等待高手。

网友:
顺铣的话是让刀,逆铣的话是啃刀工件会做小,而且光洁度不怎么好,所以推荐逆铣。至于顺铣就是刀具旋转方向和公件运动方向一致。反之为逆铣。来自: Android客户端

网友(点评):
同意,铣床在用铣刀加工外形时顺铣的话会把刀和工件加工废,最好是开粗逆铣,精光顺铣

网友A:
精度不一样的话还是要分的.CNC与普通铣床就不一样啦
铣刀与工件接触部分的旋转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同成为顺铣,反之为逆铣。
铣床的螺母和丝杠间总会有或大或小的间隙,顺铣时假如工作台向右移动,丝杠和螺母在左侧贴紧,间隙留在右侧,而这时水平铣削分力也向右,因此当水平铣削分力大到一定程度时会推动工作台和丝杠一起向右窜动,把间隙留在左侧;随着丝杠继续转动,间隙又恢复到右侧,在这一瞬间工作台停止运动;当水平铣削分力又大到一定程度时有会推动工作台和丝杠再次向右窜动。这种周期性的窜动使得工作台运动很不平稳,容易造成刀齿损坏。此外,在铣削铸、锻件时,刀齿首先接触黑皮,加剧刀具磨损;但顺铣的垂直铣削分力将工件压向工作台,刀齿与已加工面滑行、摩擦现象小,对减小刀齿磨损、减少加工硬化现象和减小表面粗糙度均有利。因此,当工作台丝杠和螺母的间隙调整到小于0.03mm时或铣削薄而长的工件时宜采用顺铣。
逆铣时铣削垂直分力将工件上抬,刀齿与已加工面滑行使摩擦加大。但铣削水平分力有助于丝杠和螺母贴紧,使工作台运动比较平稳,铣削铸、锻件引起的刀齿磨损也较小。因此一般铣削多采用逆铣

顺铣和逆铣的特点:
1.顺铣时,每个刀的切削厚度都是有小到大逐渐变化的。当刀齿刚与工件接触时,切削厚度为零,只有当刀齿在前一刀齿留下的切削表面上滑过一段距离,切削厚度达到一定数值后,刀齿才真正开始切削。逆铣使得切削厚度是由大到小逐渐变化的,刀齿在切削表面上的滑动距离也很小。而且顺铣时,刀齿在工件上走过的路程也比逆铣短。因此,在相同的切削条件下,采用逆铣时,刀具易磨损。
2.逆铣时,由于铣刀作用在工件上的水平切削力方向与工件进给运动方向相反,所以工作台丝杆与螺母能始终保持螺纹的一个侧面紧密贴合。而顺铣时则不然,由于水平铣削力的方向与工件进给运动方向一致,当刀齿对工件的作用力较大时,由于工作台丝杆与螺母间间隙的存在,工作台会产生窜动,这样不仅破坏了切削过程的平稳性,影响工件的加工质量,而且严重时会损坏刀具。
3.逆铣时,由于刀齿与工件间的摩擦较大,因此已加工表面的冷硬现象较严重。
4.顺铣时,刀齿每次都是由工件表面开始切削,所以不宜用来加工有硬皮的工件。
5.顺铣时的平均切削厚度大,切削变形较小,与逆铣相比较功率消耗要少些(铣削碳钢时,功率消耗可减少5%,铣削难加工材料时可减少14%

网友(点评):
大侠说的特点第一条就说错了吧?顺铣时切屑厚度由大到小,逆铣切削厚度由小到大啊。

网友:
4楼的朋友在介绍顺铣和逆铣的特点时第一条搞错了吧。顺铣时,每个刀的切削厚度由大到小,逆铣则反,我说的对吗?

网友:
推荐用逆铣

网友:
尽量选择切削后的铁屑在没有加工的面飞出。即不要再你已经刚铣过的面出铁屑。

网友:
一般工况首选顺铣。

网友:
顺铣铣削厚度由大变小,切削系统刚性够时推荐顺铣,刚性不好让刀

网友:
普通的看铣床丝杆有没加锁紧装置,没有的话只能逆铣,除非小量吃刀可顺铣,,总的来说顺铣好,除非工件表面有硬层的用逆铣,。立铣最直观的就是加工时使铣刀刀刃从已加工面转进去铁屑从待加工面这边出来就是逆铣,刀刃从待加工面进去铁屑从已加工面出来就是顺铣

网友:
铣外形,是顺时针铣吧!

网友B:
我们一般是逆铣,  顺铣容易拖刀、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A:
精度不一样的话还是要分的.CNC与普通铣床就不一样啦
铣刀与工件接触部分的旋转方向与工件进给方向相同成为 ...

讲的挺详细   高手   啊  虽然是简简单单的走刀方向   学问还是满大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们一般是逆铣,  顺铣容易拖刀、让刀。

我们一般都是顺铣,逆铣出来光度不好,而且还废刀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们一般都是顺铣,逆铣出来光度不好,而且还废刀

真的哇 ,我有次顺铣的时候断刀了。之后就在没用过顺铣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真的哇 ,我有次顺铣的时候断刀了。之后就在没用过顺铣了。

那你肯定不是顺铣的原因导致的

网友:
正常的情况下是用逆铣的,光洁度高,平面度好
特珠情况下薄壁零件,易变形零件是用顺铣的,   切削力小.

网友:
粗加工逆铣,精加工顺铣

网友:
我干铝件的采用顺铣不黏刀

网友D:
数控铣用顺铣,普铣逆铣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数控铣用顺铣,普铣逆铣好。

从设备上来分,是这样的,因为涉及到机床丝杆与螺母之间的间隙,顺铣时工作台会产生窜动,如果在普通手摇机床上,则容易打刀,所以要分设备

网友:
二楼正解

网友:
四楼神解

网友(2013-08-26):
没那么玄乎的,看情况而定了,理论是理论,实际是实际。要实际结合工件材料,加工方式,装夹方式,切削量,刀具,转速,走刀量来决定采用哪种方式。比如这两天正在干的一个活儿,1.2的厚,用滚齿刀铣齿,铣削量0.5,有夹具,用中间两孔,上侧右靠长方销定位,并且有两颗强磁圆柱销吸附,上有抬压板固定,我采用的是顺铣,转速,走刀量都是最低,还可以,不可避免顺铣会震动大些,但过程还算平稳,尺寸能保证。有一天一老师傅看到了,说用因该采用逆铣,第一个还好,顺利,结果第二个就卷边了,差点飞出来,继续采用顺铣,很顺利。因为料厚很薄,而且走刀会因为受力向右侧移位,虽然右侧又定位销,但由于中间两个孔和定位销还是有少许间隙的,所以顺铣刚好边铣边压紧,不至于从左侧开始逆铣,还是因为工件太薄,无法承受滚刀铣削转动带来的力,就会卷起来,工件报废,还容易打刀。别看铣削量那么小,受力可不小,我师傅就是一不小心,快进太多,刀打了。所以采用顺铣还是逆铣不可一概而论。

网友:
推荐顺铣,顺铣光洁度较好。由铣削方向看在零件左边的是顺铣反之则是逆铣,顺铣所产生的作用力是向零件内部挤压,逆铣力的作用力则是向外,容易让刀。顺铣时如果铣削量较大,零件一定要压紧哦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你肯定不是顺铣的原因导致的

那你们肯定是一个用的铣床一个用的加工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