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铸造用钢模好还是铝模好?

楼主(2012-10-15):
精密铸造用钢模好还是铝模好?
请教:ZG42Cr1Mo热处理方式。我想硬度达到:HRC58—60℃  请高手指教。

网友:
精密铸造肯定是钢模好。但一般在实际使用中,硅熔胶铸造普遍用钢模。水玻璃铸造一般用铝模,钢模分量太重

网友:
钢模硬度可以做得很高,耐用,缺点是太重,而且保养不好容易生锈,铝模轻便,防锈,易加工,缺点是太软,易碰伤,可以在表面镀一层高硬度的镀层加以弥补。比较大的制件一般多用铝模,小的用钢模的多

网友:
淬火,油冷

楼主:
谢谢朋友们!我的精密铸造件一般在2KG—7KG—8KG左右。是螺旋状态的。

网友:
这么重的件建议还是用铝的吧,钢的也太沉了。
小件批量大的还是用钢的比较好耐磨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