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簧槽加工小了,有什么办法补救?

楼主(2012-10-15):
图纸要求卡簧槽直径19宽度1.35
工人误加工成D18,
产品数量200件,这是一个阀杆成本在40多元/件,其余部分已经镀过硬铬后精磨;
请问各位有什么补救办法??

网友:
把卡簧槽焊起来,再重新开槽,不知道效果怎么样。

网友:
用小一号的卡簧呗,重新采购200个18的。不行就就只有表面处理了,卡簧槽处继续镀硬铬,镀层一直镀到19,直径差1mm,镀层才0.5mm,好找回来。

网友:
我们公司出现阀杆做小就是补焊的

网友:
找地儿做0.5厚片状簧卡先行卡入,再用标准卡簧!

网友:
把卡簧磨薄点,不过不推荐.哈哈

网友(点评):
你楼主的意思都没有看明白。

网友:
怪不得,我们的加工不行呢。

错了应该重做吧

网友A:
最好应该是定做D18的卡簧,这要和使用者勾通。不然就全部报废,千万别修了,积点德吧。

网友(点评):
看了这么多人回复,就你说的最好

网友:
用轴径为19的轴用卡簧,其对应的卡簧沟槽直径为18

网友:
请教一下,该尺寸超差,装配后对产品有什么影响?谢谢!

网友:
要做非标卡簧那就赔钱呗。
要补焊成本比较高了。
卡簧这东西是冲压件,订做成本也不高。

网友:
还是最好用原来的卡簧,不然后面要使要更换卡簧,客户又记不住了,咋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好应该是定做D18的卡簧,这要和使用者勾通。不然就全部报废,千万别修了,积点德吧。

沟通无果的情况下  重做是必须的

网友:
都做成18的了那就跟对方联系看能不能改用18的卡簧啊~补焊的不行~不能用18的那就只能报废啦~

网友B:
卡簧内径是17.5,还有0.5余量啊,应该还能卡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簧内径是17.5,还有0.5余量啊,应该还能卡吧?

卡簧在里面会转动

网友:
老想者好事,为了质量现通报客户,产品加工不符合图纸,在赶紧投料补做

网友:
批量的东东,任何补救都有弊病,建议废掉!

网友:
用D18的卡簧

网友:
卡簧槽么,没啥关系吧,又不受力的,仅仅是限位而已,小一点么只会更牢固嘛。
和客户说一下,没关系的。

网友:
个人认为,给客户沟通,不受力部位,使用电镀后重新加工一刀,最方便。如果客户不同意,报废重做,不要用歪招。

网友:
质检是吃干饭的?哦,估计连质检都没。那就活该了。别怨咱说话难听,很多小厂就是这个德行。不重视质量,片面追求产量。殊不知没有质量产量在高也是浪费。
PS:跟客户沟通能否当特殊品采用。不然就报废了吧,别干蠢事。至于镀厚铬,不建议,镀铬后一般只能磨了,不太好车,反而费工时。

网友(点评):
这是我们外协加工的一个产品,对方误将D19看成D18回来我们检验时候发现的 他们检验记录就是按照D18加工的 所以、、

网友:
涂层加厚吧,焊接估计不行,会变形的

网友:
跟客户沟通,如果能接受就改变卡簧,别的歪路就别走了,诚信第一

网友(2012-12-31):
先和客户沟通,诚信第一啊!

网友:
那你得看是不是自己装配,如果自己装配,买一个卡簧试一试,看紧不紧。。

网友:
加工好了有没有处理过,如果没有处理过,我建议你做一个开分套来修,或用机心夹。互相学习了,有不对的地方望大家指导。

网友:
跟对方交流看能用小一号的卡簧吗

网友:
和客户好好沟通

楼主:
对方不同意,现在全部重做了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