准双曲面齿轮传动效率,请教

楼主(2012-10-15):
大家好,

下图曲线对比了准双曲面齿轮、蜗轮蜗杆的传动效率,摘自住友传动的一篇文章,

我对其中大减速比准双曲面齿轮的传动效率(减速比60以上,效率仍高达90%)表示怀疑,

想征求大家看法?

网友(2014-02-28):
也想了解双曲面齿轮减速机的情况
在新浪博客发现一篇文章,引用过来,一家一起学习学习。

双曲面齿轮有的也叫准双曲面齿轮或者准双曲线齿轮,是螺旋锥齿轮的一种,一般的锥齿轮是轴线垂直相交,而准双曲面齿轮的轴线垂直不相交,有一定的偏置量。
至于双曲面齿轮传动主减速器的特点:
1,同样体积能够实现较大的传动比
2,小轮的螺旋角加大,因此提高了小轮的强度(小轮是此齿轮副的强度较弱的,考虑到等寿命设计,这个会增加齿轮副的寿命,因为现在常见的双曲面齿轮需要配对,无法实现互换,所以一轮报废要换整套齿轮)
3,因为偏置量的存在会改变整个地盘的重心高度,所以一般采用下偏置来提高平稳性,但是对于越野车来说要采用上偏置来提高越野性能。

双曲面齿轮减速器,主要是减速器内是双曲面齿轮传动的,看下面的附图,双曲线齿轮是介于伞齿轮(即锥齿轮)与蜗轮蜗杆传动之间的一种齿轮传动

双曲面齿轮是美国Granson公司开发的正交轴齿轮。这种齿轮主要是由于应用在汽车后轮驱动上而得到巨大的发展 。

双曲面齿轮最大的特点是有偏心量,外观以及特性处于伞齿轮与蜗轮之间(取长补短);

双曲面齿轮噪音低于伞齿轮,效率高于蜗轮蜗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