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镶刀片CBN精镗刀的问题

楼主(2012-10-15):
大家好,现在我们公司用一款CBN精镗刀片,加工灰铁300,直径为D140
J加工余量单边10~20丝。结果加工出来的孔圆度差2丝左右,而且还是锥孔,在150mm的长度方向上差大概2丝(越来越大),后来换了一款三菱的普通刀片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这是问什么,CBN的镗刀有什么特别要求么
注:转速280,进给24

网友:
是否有断续切削?另外切削速度较低,可再提高。CBN切削速度低时候体现不出优势,转速可翻倍

网友:
CBN镗灰铁,线速度起码400米以上啊,你现在才123米,太低了;当然,线速度低与你的圆度偏大关系不大;
一般来说,镗孔的圆度偏大,首先考虑检测镗刀的动平衡是否达到要求,最起码G6.3;
你换了硬质合金刀片之后,圆度能达到多少?
看看你现在所用的CBN刀片的刃口形式是否过于不锋利,刀片刃口一般有锋利的,较钝的,很钝的(通俗讲法,意会即可)。

网友(点评):
刀尖钝化太严重了。

网友(点评):
从楼主的描述来看,应该是新刀片加工的孔就不理想;所以,不应该是刀片因磨损而变钝了;可能是刀片选型不是很合适。

网友:
您使用的机床?CBN刀片、三菱刀片型号?粗镗在哪里镗?二次装夹?

网友A:
你的转速给CBN刀具  太不符合了    像你这个工件用CBN交给你个转速可以翻几倍用  CBN转速太低不行的   CBN刀具属于超硬高速切削刀具
CBN刀具切削灰铁的参数:切削线速度每分钟600-1000米    单边切深0.1-0.5mm     进给量0.05-0.1mm
总之不是刀具问题 不是你切削参数问题就是加工方式问题   CBN刀具不论是耐磨性  光洁度  精度  都不会比别的刀具差
CBN 就是高速切削  高精度和高光洁度   高耐磨性 为一体   跟金刚石PCD刀具并称为超硬刀具

楼主(2012-11-15):
引用 网友A:
你的转速给CBN刀具  太不符合了    像你这个工件用CBN交给你个转速可以翻几倍用  CBN转速太低不行的   CBN刀 ...

我加工的不是灰铁,是高频淬火后的灰铁
硬度HS70以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加工的不是灰铁,是高频淬火后的灰铁
硬度HS70以上

CBN刀片不能用锋利刃的.(淬火后的铸铁,建议选择钝化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