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BN精镗刀问题

楼主(2012-10-15):
大家好,现在我们公司用一款CBN精镗刀片,加工灰铁300,直径为D140
J加工余量单边10~20丝。结果加工出来的孔圆度差2丝左右,而且还是锥孔,在150mm的长度方向上差大概2丝(越来越大),后来换了一款三菱的普通刀片就没有这个问题。
请问这是问什么,CBN的镗刀有什么特别要求么
注:转速280,进给24

网友:
更改CBN刀片的倒棱.减小刀尖的钝化值.

网友:
应该和刀片没有关系,可能和S,F以及刀具有关系,你把S给定250,F给定40左右,刀具尽量短些试试,
CBN刀具刀削前角7度,刀尖圆弧0.4,较耐磨,我一般给定线速度110左右,

网友:
可能CBN切削参数不合理,刀尖产生积屑溜造成外小里大。但HT不容易出现积屑溜,会不会和CBN刀片就不一样了那,
求高人解答~~~

网友:
楼主同样的帖子最好别重复发

网友:
加工灰铁还是用用钻石的吧,YBD052.

网友:
“让刀”现象,其产生与预防见:《机械加工中让刀原因之刀具角度》http://www.hlcbn.com/news2.asp?id=399

网友:
可能最后精镗的余量留得太少了,小于刀尖圆角